一般的户外柜都用什么材料呀?---[请教]

楼主(2007-07-18):
 一般的户外柜都用什么材料呀?

谢谢!

网友:

SUS430
SUS304
GALFAN最好专业的防锈板,比不锈钢价格低的多了
但是不防划伤,划伤也是的很容易上锈

楼主:

我做的是网络通信柜 柜体相对比较大 而且要求要轻 里面的设备又比较重 该用什么材料 柜体要求喷塑

网友:

那你就用铝板。现在铝型材网络及贵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我们也做网络柜,使用Q235A的冷板或镀锌板,喷涂用室外专用粉末。

网友:

户外空调外机用普通镀锌冷板,喷涂专用粉末后既可

网友:

5楼大侠说的对,用不锈钢太奢侈。

楼主:

多谢各位DX我做的时候也用的是SECC1.5 的材料 大家也知道户外柜要有IP等级要求 所以在门上要打防水胶条 .可是在最后的装配的时候 发现很多门出现变形 导致柜子装好以后漏水 ,我觉得是材料的强度的问题.但是又不能加厚材料.

网友:

?   你是用空心胶条吗?

楼主:

是黑的的很软 用想发泡机一样的设备打上去的 等他成型就会在表面形成 防水膜  胶条 呀在门边上 起到防水的作用

网友:

毛毛兵 你好

你用的是聚胺脂或硅胶类一次成型的密封条。这种一般用于室内机柜的防尘。我们做室外机柜用空心密封条。(类似汽车门边的那种密封条)

楼主:

你好:
     我在飞 那你用的那种胶条 用起来方便吗. 我用的这种胶条听我们那家外协公司说,目前很多国外公司也是用这样的胶条. 我们用的这种胶条加入一些导电材料的话就可以起到屏蔽的效果.
我很想跟你在QQ聊聊. 我的QQ是271589078
  打胶效果的一张照片

网友:

用普通的冷板,表面处理用户外粉,不过之前还要做一些比如磷化等表面处理措施

网友(2007-10-22):
铝合金,氧化,喷塑

铝合金,氧化,喷塑。铝合金,氧化,喷塑

网友:
2.0的板子
什么都行
去喷涂下就好

网友(2007-11-21):
用Q235A的冷板或镀锌板,喷涂用室外专用粉末。

网友(2008-01-06):
可以用覆铝锌板,或者直接用镀锌钢板。至于整体强度问题,那是柜体结构的问题。柜体骨架可以用钣金型材。整体结构可以达到IP5X.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飞 那你用的那种胶条 用起来方便吗. 我用的这种胶条听我们那家外协公司说,目前很多国外公司也是用这样的胶条. 我们用的这种胶条加入一些导电材料的话就可以起到屏蔽的效果.
我很想跟你在QQ聊聊. 我 ...

你们厂有没有AMADA公司的机床,控制柜门边就有 “我在飞”所说的那种胶条。

网友:
户外空调外机用普通镀锌冷板,喷涂专用粉末后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