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活塞磨损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18):
有一台500T液压机,活塞和导柱在同一个方向被拉伤,四根导柱和一根活塞的南侧都被拉伤,请教:

1,活塞是否不垂直,

2,导柱是否也不垂直

用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它们的垂直度,精度是多少?

网友:

楼主是否能够讲明油缸的连接安装形式(或者拍照)好分析受力情况,油缸安装不妥会造成上述情况

网友:

很可能是安装问题

网友:

采用精密涂层技术,可以使立柱和活塞之间的平行度,远超过一般精加工和手工镶配水平.也能在不焊,不用机床加工的条件下修复拉伤

网友:

用水平仪校正液压机水平即!!

网友:

设备是否经常工作于偏载状态?
在保证各零部件尺寸、形位公差的前提下,用打表法检测、调整好活动横梁和工作台的平行度,就能获得所需的垂直度。

网友(2007-10-22):

应该是侧向受力引起的把?

网友(2008-08-11):

长期偏载并且总是在某一位置,就容易造成单侧拉伤,这与机器的安装无多大关系。

网友:

e86e这位老师我佩服你

网友(2008-10-20):

除加工精度外,要很好的解决立柱预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