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油泵该配多大功率的电机?---[请教]

楼主(2007-07-19):
压力20Mpa每转排量分别为10ml和80ml的齿轮油泵该配多大功率的电机?
我刚接触液压,现在要设计两套液压系统分别为:
1、用压力20Mpa每转排量为10ml齿轮油泵驱动液压缸。
2、用压力20Mpa每转排量为80ml的齿轮油泵驱动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
请问各位老大,上述两种齿轮油泵分别该配多大功率的电机(电机转速为1420r/min),望各位老大不吝赐教,同时烦请各位老大赐教相关的计算公式。

网友:

应该用柱塞泵吧!

网友A:

液压常用计算公式

项   目 公   式 符 号 意 义
  液壓缸面積(cm2)   A =πD2/4   D:液壓缸有效活塞直徑 (cm)
  液壓缸速度 (m/min)   V = Q / A   Q:流量 (l / min)
  液壓缸需要的流量(l/min)   Q=V×A/10=A×S/10t   V:速度 (m/min)
  S:液壓缸行程 (m)
  t:時間(min)
  液壓缸出力(kgf)   F = p × A
  F = (p × A)-(p×A)
  (有背壓存在時)
   p:壓力(kgf /cm2)
  泵或馬達流量(l/min)   Q = q × n / 1000   q:泵或马达的幾何排量(cc/rev)
  n:转速(rpm)
  泵或馬達轉速(rpm)   n = Q / q ×1000   Q:流量 (l / min)
  泵或馬達扭矩(N.m)   T = q × p / 20π
  液壓所需功率 (kw)   P = Q × p / 612
  管內流速(m/s)   v = Q ×21.22 / d2   d:管內徑(mm)
  管內壓力降(kgf/cm2)   △P=0.000698×USLQ/d4   U:油的黏度(cst)
  S:油的比重
  L:管的長度(m)
  Q:流量(l/min)
  d:管的內徑(cm)

楼主:

多谢 我在飞 老大的指点,我想知道那个612是怎么来的,请再指点。

网友:

keilei 你好

这只是个系数。保守计算用这个系数,如系统间歇达到额定压力这个数可选大些。

一般在油泵的说明书中都注明油泵的标配功率。

网友:

20MPa,10ml泵配7KW电机
20MPa,80ml泵配47KW电机.

网友(2011-09-26):
引用 网友A:
液压常用计算公式

项   目 公   式 符 号 意 义

老哥我有个不懂,你公式里的液压缸所需的流量中的10是怎么来的?请告诉我怎么推到出来的?小叶不懂,谢谢!

网友B:
我自己简化的公式功率等于18.5X流量,好记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简化的公式功率等于18.5X流量,好记好用。

这个公式似乎不对。功率除流量外应该还有系统工作压力因数。

网友B:
其实这公式也是上述公式简化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公式也是上述公式简化而来的。

你的意思好像是你的公式只能在这里使用了。。。

网友:
电机功率=额定压力X额定流量/(612X容积效率)
容积效率一般取0.6~0.8

网友:
        学习了,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