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电机转一圈能保证主动轴向前走定值距,最好采用什么传动?---[请教]

楼主(2007-07-19):
<>大家好,想请教一问题:
<>    要是电机转一圈能保证主动轴向前走定值距,最好采用什么传动
<>万分感谢

网友:

齿轮齿条(?)

网友:

丝杠

网友:

滚珠丝杆

网友:

滚珠丝杆

品牌有

HIWIN

WEIYUAN

THK

NSK

IKO.........................

楼主:

谢谢,热心大家

网友A:

用伺服马达带动齿轮齿条或者带动滚珠丝杆精度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2008-10-08):
引用 网友A:
用伺服马达带动齿轮齿条或者带动滚珠丝杆精度是比较准确的

en    YONG滚珠丝杆最好了

网友:
同步带呀,这都不知道

网友:

我想是滚珠丝杆

网友:
LZ没说清,有歧意: 主轴沿轴向还是径向方向往前走定值距离??

网友:
主动轴向前走定值距的值距是叠加的,还是来回运动的

网友:
最好详尽说明其运动形式,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