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附图中是粗车的时候夹紧用的,上面的针眼很小---[请教]

楼主(2007-07-19):
所附图中是粗车的时候夹紧用的,上面的针眼很小,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做成的?

楼主:

麻烦给点建议,或者在哪里能够买到?

网友:

这是经过抛丸处理过的,表面就成这样了。

网友:

好像是激光打的

楼主:

不是的,产品是经过了抛丸处理,但是夹具牙痕是真的

网友:

看图片貌似隔壁接头,不知是不是?为什么要研究上面的针眼,能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g+ ^$ E. B( a8 w( \4 Q5 E5 h 看图片貌似隔壁接头,不知是不是?为什么要研究上面的针眼,能用不就行了?

我是加工这东西的,要用这针眼样的东西夹紧工件

网友(2007-08-31):

铣出来,热处理,再磨

网友:

    上面是有规则的牙痕,是夹具夹紧后留下的,把夹的接触面做成相应的齿状不就是的吗.

网友(2008-05-21):
这是经过抛丸处理过的痕迹,凹坑与抛丸钢珠大小有关。

网友:
夹具国标里就有!应该在定位器件里。回厂里后再确定!
不是经过抛丸处理过的痕迹,抛丸是无规律的坑,大致比较均匀。

网友:
一个装夹位置,不加工表面。这就是一弯头,那个地方没有实际用途。结合大家的答案··我觉得就是抛丸后,装夹的时候留下的夹痕。

网友:
不明白这针眼与加工有任何联系

网友:
没懂上面的意思,是要避免加工造成的针眼,还是需要这些针眼???

网友(2008-06-23):
那是夹具留下的痕迹,也许是商标,也许是外观设计
加工后不留下夹具痕迹很容易,没有痕迹影响使用吗?
楼主要做逆向工程吗?

网友:
喷沙   均布的小眼是辊丝夹紧用的

网友(2008-08-29):
我晕
是经过抛丸没错
但是抛丸不是最终工序
上边有规则的孔的
不过要是为了加紧不用非要模仿别人的东西
上边滚花不就可以了

网友:
夹紧块的夹紧在做成齿在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