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8612A花键磨床用"渐开线砂轮修整器"资料和产品

楼主(2007-07-19):
求M8612A花键磨床用"渐开线砂轮修整器"资料和产品. 联系13708308882 .

网友:

该砂轮修整器是本公司为M8612A花键轴磨床研制的最新产品,是现有机床上机械修整器理想的升级部件。

     它由Siemens伺服系统半闭环控制,进口伺服电机驱动,三轴联动。可修出矩形、圆弧、三角等各种齿形。配置本公司开发的渐开线专用CAM软件,还可修出各种渐开线齿形。

     该修整器加工尺寸精确、稳定,加工快捷、高效,其加工精度可达到微米级。

技术参数:

工作台纵向行程-X轴 mm 70
工作台横向行程-Y轴 mm 50
主轴(Z轴)工作范围   ±95°(一四象限)
加工速度范围(X,Y,Z轴) mm/min 1-500
最大运动速度(X,Y,Z轴) mm/min 2000
最小输入单位(X,Y轴) mm 0.001
最小输入单位(Z轴)   0.01°
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605×296×359
净 重 kg 约70
http://www.njsunny.com  这里有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