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锁紧时容易卡死---[请教]

楼主(2007-07-19):
螺丝锁紧时容易卡死,或者把固定板锁滑牙~~

 ~! t; P, G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Re: 求助,螺丝问题,大家帮忙啊~~~急急~`

能把问题描述得更详细些吗?什么叫“把固定板锁滑牙”?

网友:
Re: 求助,螺丝问题,大家帮忙啊~~~急急~`

请楼主不要重复发贴

网友:

该固定板锁应设计为花键

楼主:

按照图纸描述:
                 上部为一¢10的通孔
            下部为一M8的螺纹孔
     螺丝从上部放入,

      容易出现两种问题:1 螺丝锁紧后,容易卡死,

                                2.螺丝锁紧, 再松开,  连续几次,有可能 固定板上的螺牙会滑掉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结构就是要把零件抱死

网友:

1,增加橡皮弹簧,增加反向作用力

' }) m M9 H p y& [" Z n

2,增加螺纹长度,或改变材料。

楼主:

谢谢大大 支持,由于此固定板在换模时,需要调节位置,所以经常松紧螺丝,   非常头疼

楼主:

按照图纸描述:
上部为一¢10的通孔
下部为一M8的螺纹孔
螺丝从上部放入,

容易出现两种问题:1 螺丝锁紧后,容易卡死,

2.螺丝锁紧, 再松开, 连续几次,有可能 固定板上的螺牙会滑掉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可行,建议下部锣孔使用钢丝锣套。这里有个相关的说明参考一下。

网友:

在这些结构我会把一些耐压润滑脂就可以防止他伤到底牙咯

网友:

套类零件铣开口槽,用螺栓拧紧,使内孔变形,从而抱死孔内轴类零件,这是机械常用结构

楼主的零件问题在于
花键型内孔与开口槽不是通孔,零件有刚性,使螺栓拧紧时内孔变形不均匀,螺栓受力大,因经常要松紧,从而使螺纹损坏
1改进结构(通孔型)
2螺栓材料调质
3本体材料调质或镶螺纹套

网友:

建议使用通孔用螺栓固定,应为锁紧后部件会出现变形使得通孔和螺孔中心不在一条线上,螺纹会受到较大的不平均的应力。

网友:

建议下部不要螺纹也打通孔,两头用螺母琐紧

网友(2007-12-28):
同意楼上的如果位罢足够的话还是打通孔的好.我公司有8台分条机也是这毛病被我全打通了.不过要小心螺母掉

网友:
加在工件的接触面积,
或者改为通孔,对面用螺母锁紧,选择螺母的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