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向圆跳动和端面圆跳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7-20):
径向圆跳动和端面圆跳动有什么区别?是被测元素在径向上或在端面上就叫什么圆跳动吗?

网友:

径向全跳动可综合控制同轴度和圆柱度误差,端面全跳动的公差带与该端面对轴线的垂直度公差带是相同的,因而两者控制位置误差的效果也是相同的,但检测方法更方便!另外,端面全跳动还是该端面(整个端面)的形状误差及其对基准轴线的垂直度的综合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