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焊接时的工装---[请教]

楼主(2007-07-20):
每次我做的东西到焊接工装我的头就大了,我想知道其他大侠都是怎么处理的.有什么窍门....

网友(2009-07-18):
不要头大,要头小才是,首先,焊接工装必须要根据工件的精度确定工装的加工精度。还有,任何一个工装,及时设计的再完美,实际上加工后,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修改。所以,不要想着作出最完美的工装,只要能做到快速,方便,实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