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WCH18A是哪国材料牌号?

楼主(2007-07-20):
如题。

SWCH18A牌号相对应的中国金属材料牌号是什么牌号呢?目前在国内有哪些地方可以购买得到呢?

o% i+ S F, H5 A, }

谢谢!

网友:

日本的
SWRCH18A   C 0.15-0.20% Mn 0.60%-0.90% P( max) 0.040% S (max) 0.050%。据我了解,国内还没有一家钢厂对钢锭表面进行修磨,而冷镦钢的材料,一般对钢坯表面都进行修磨.
可以上淘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