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轮修整轮与砂轮粒度的选择关系?---[求助]

楼主(2007-07-20):
比如粒度是270/325#的砂轮,应该选用什么粒度的修整轮?

备注:砂轮厚度0.8mm,粒度270/325#,

用途:在玻璃材料上切深度为0.1~0.2mm深的槽,要求槽底圆角<0.05mm,为了改善圆角,保证要求,该如何选择砂轮及砂轮修整器(修整轮)?

谢谢!

楼主:
Re: [求助]砂轮修整轮与砂轮粒度的选择关系?

看来没有从事光学加工方面的。。。

网友:

杭州的月黄昏网友就是。

网友:
Re: Re:砂轮修整轮与砂轮粒度的选择关系?---[求助]

其实我可以帮你问问的

可是。。。我没时间下现场

网友(2014-08-04):
修整轮要比砂轮粒度粗

网友(2014-09-30):
用外圆磨床,用普通的砂轮和它对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