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加工、磷化后,法兰上留下电焊的痕迹---[请教]

楼主(2007-07-20):
我公司生产的一种产品,有一部分法兰是:扁铁对接焊组成的,可是在精加工、磷化后,法兰上怎会留下电焊的痕迹(不符合客户要求),请问各位前辈采用什么工艺可以杜绝。恳请各位积极跟贴。

楼主:

有没有办法呢

网友:

焊缝处是什么具体情况了?焊缝处有加工吗?未磷化前表面质量怎么样了,肉眼看得到焊接的迹像了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焊缝是30MM厚的扁铁打破口对接焊的,工作焊好后,用车床进行加工,(粗糙度6.3),然后进行磷化处理,可是焊缝处加工后的颜色和周围的部分就不一致。

网友(2007-12-23):
因为焊缝处晶体晶格与其它部位不一致,磷化时颜色就会不同,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一般采用深色的磷化液,比如锰系磷化液,或者采用黑色磷化来掩盖颜色上的差别。

网友:
焊后没退火处理吧?
在车削时应己发现光亮带了?
磷化膜随材质碳化物含量和分布情况有较大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