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SiMn与45#钢进行组焊,其焊接性能怎样?---[请教]

楼主(2007-07-20):
请问各位:

27SiMn与45#钢进行组焊,其焊接性能怎样?

与45#钢和45#钢的焊接性能比校,有什么差别?

楼主:

27SiMn与45#钢进行组焊,可用什么焊条?

网友:

楼主好!

27SiMn刚才的抗拉强度较高,达到980MPa,其焊接性较差,远远差于45#,焊缝容易产生裂纹,而45#的抗拉强度600MPa;

27SiMn与45#焊接根据焊条选用原则可选用J507焊条,不过需要采用焊前预热,焊后保温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