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psi阀门强度试验打多少压力?

楼主(2007-07-20):
1PC.2PC等不锈钢阀门上标注1000PSI甚至2000PSI.有些资料上说1000PSI就是6.6MPa.如果是这样的话。强度试验按1.5倍就应该打近10MPa。对吗?总感觉应该不是这样换算压力级别的。有哪位老师知道请回复。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

请到:http://bbs.cmiw.cn/forums/167948/ShowPost.aspx#167948

有相关资料。

楼主:

谢谢!怎么进不去呢

楼主:

好了

网友:

再试试!

) C P

要么在主页的下方找到:质疑“lb”与“MPa”相互之间的换算方程---[讨论]一帖,就是。里面有两个表。

楼主:

还是感觉不对。如果这样的话,1PC等小阀门需要做的压力试验很高了。从工程设计上说我觉得不可能施用这么高的压力

网友:

这个表可是在阀门手册上下来的?!

楼主:

我们出口的阀门上客户要求打上1000PSI。如果这样需要做10MPa的壳体强度试验吗?像一片式两片式还有三片式不锈钢球阀都是标注这样的压力。可还不如150磅级的法兰阀壁厚厚呢

楼主: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在换算上有误区。或者没弄很懂1000PSI的意思

楼主:

按说这么高的压力不应该是螺纹连接的。可恰恰都是螺纹球阀这样标注1000PSI

网友:

1 Psi(磅/寸2)=6894.76Pa, 1000Psi=6.89MPa,

网友:

楼主您好!

给你一个资料,用以对照。

楼主:

谢楼上!我公司就做此类产品。但是我不清楚是不是如果做强度试验该打多少压力。卫生级的阀门肯定压力不会很高。但是它也是要求标注1000PSI

网友:

1psi=6894.8Pa,压力试验应该是按1.5倍吧

网友:

依据《通用阀门压力试验标准》要求,阀门的强度试验操作压力为公称压力的1.5倍,这在阀门设计制造时就已经考虑进去了,和阀门的结构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虽说压力和结构没关系。可是作为设计者不可能需要工程压力需要70KG的阀门设计成壁厚三四毫米选用螺纹连接,而压力20KG的却要七八毫米厚而且还要法兰连接

网友:

我只是泛泛而谈。譬如API 6A的阀,5000psi以下的都测试到其2倍的压力。至于壁厚和连接方式,15000psi的也同样用螺栓连接,没有问题。关键是你所选用的材料性能和结构形式,要校核强度。具体的手册里都有的。

网友(2007-10-15):
1Mpa=145psi, 1000psi=6.9Mpa 打压为公称压力1.5倍,即6.9X1.5=10.5Mpa

网友(2008-01-08):
换算为

一般psi除以145的结果是Mpa

网友:
回复 网友A:

1bar=0.1Mpa=14.5psi,也就是1000psi=6.9Map

网友(2008-07-19):
18楼说的对,强度按1.5倍,密封按1.1倍进行试验

网友B:
应该以标准为准!!!有的是1.5倍,有的是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以标准为准!!!有的是1.5倍,有的是5倍。

问下楼上的:什么标准规定有5倍的啊?

楼主(2008-09-02):
多谢各位!只是我还是不明白一个2PC或3PC螺纹连接的球阀怎么会打那么高的压力?如果让我设计我肯定不敢的,楼上哪位敢吗?我想这里面肯定有误区

网友(2008-12-21):
我们公司做的是美标阀门,你说的1000PSI跟我们600LB的差不多.它的壳体试验压力是12.5MPA

网友(2009-04-15):
谢谢!怎么进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