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的热处理//硬度60

楼主(2007-07-20):
有阶梯轴,轴颈直径10,轴身28,轴头直径12,轴颈10,总长350,轴身长度150,轴头30,两端轴颈等长都是85。轴头与两端有同轴度要求。0.012。
要求硬度60。怎么处理了,?

楼主:

补充下,材料40Cr

网友:

激光淬火可以实现HRC60.
变形估计在半丝内.
激光可以选择性淬火,比如:只淬磨损的部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激光淬火价格怎么样了?有没有其它的方法了?在我们这个地方估计还没有这个激光淬火的地方了

网友:

用一般的热处理方法。余量大一点,热处理好后用调直机调直.然后做后面的工序。做轴的话,我应该可以为你提供点资料

网友:

按加工面积的.一般0.3~1.5元/CM2

如果常规能解决就不用了.
激光技术是一种变形控制方法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