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02和G03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0):
我现在刚学数控车,问一个关于G02和G03的问题,书上说G02指令是来车顺圆弧,G03是车逆圆弧,我听同学说处了广数的928系统是从下面看,其余的系统都是从上面看,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如果在内孔里车个内圆弧怎么看出来是用G02还是G03?知道的帮帮我。。。谢谢

网友:
Re: 谁知道?

所谓的上看还是下看,是指的前置坐标和后置坐标。内孔圆弧和外圆弧一样,首先确定你的设备是什么坐标系,然后看你圆弧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就能确定用那个了。

楼主:

所有的前置坐标都是用一个指令?分不分什么系统?

网友:

如果是车床的话,你只看图纸的上半部分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看G02,G03是不分机床的,难道你换了一个机床,还要改一遍程序吗?同理,前刀架与后刀架也是不分的。不然,考试的时候,还要写上什么机床型号吗?

楼主:

不分机器,应该分系统吧,同样也分前置刀架和后置刀架,我看书上这样说的。具体怎么分清我还不太懂,有懂的吗?帮下

网友:

  • G02,G03 是标准代码;这个地方不要含糊------------不分系统! % C5 e1 z t' Z
  • 关键是机床座标符合标准不?我怕是多数要含糊的------分机器!
  • 也就是说,只要符合如图所示的机床坐标系,书上说的就是对的!反之亦反.

楼主:

说详细一点 我不太懂啊 。。

网友:

大哥,我全说了.
还让我说什么?

网友:

7楼的对,分机器的。看刀架的前后有区别。

网友:

楼上及楼下的朋友请注意:

8 f1 V, A* M V" |0 V/ W8 L

不分前后刀架!只需要机床坐标系符合标准!

切切!!!

网友:

不论是独立的前后刀架还是一体的前后刀架还是立车或异形旋压机等等,都一定要在坐标系

7 D, S6 E) ] t

里考虑上述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思考理论基础!

网友:

坐标系决定一切

楼主:

哦,谢了

网友:

累,外圆正向加工,凸圆弧G03,凹圆弧G02,内孔相反.OK

网友(2007-10-17):
你想一下在车削过程中刀具是怎样运动形成圆弧的,如果是顺时针"划"的圆弧就是顺圆弧,如果是逆时针"划"的圆弧此圆弧就是逆圆弧,(刀具沿着轮廓轨迹运动的前提下).不用管它是刀架前置还是后置,按照你判断的,什么样的圆弧用什么样的指令就行了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谓的上看还是下看,是指的前置坐标和后置坐标。内孔圆弧和外圆弧一样,首先确定你的设备是什么坐标系,然后看你圆弧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就能确定用那个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顶你 ,他们都是垃圾.都是空想主义者!

网友:
联系方式

网友:
百仕特工作室

本工作室是集数控编程,零件加工工艺,零件2-3维图纸绘画与装配等一条龙服务的专业工作室..................

网友:
我的心得

我是看表看会 的以前师傅也不教全是自己琢磨的
我拿钟表学会 的嘿嘿

网友:

判断一个平面上的圆弧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要从坐标系的第三轴看
在车床里就是第三轴就是与X轴Z轴相垂直的Y轴(同时看机床是前置刀架还是后置刀架)就是从Y轴看向X.Z平面
都是基于右手笛卡尔坐标系的

网友:

五楼的朋友说的我觉得有问题
刀架的放置位置不同刀具的走刀方向是绝对不同的(但置后刀架比较少见一般都指的是前置刀架
关键是否机床座标符合标准
前置刀架跟普车一样在Z轴的前面

网友:
把里面和外面倒过来不就得了

网友(2013-03-21):
在右手笛卡尔坐标系中,沿垂直于坐标平面的坐标轴的正方向向负方向看去,顺时针旋转的用G02,逆时针旋转的用G03。这个判断圆弧的定理在任何数控机床,任何系统中都适用!

网友:
笛卡尔坐标系原则,从第三轴正方向向负方向看,顺时针就是G2逆时针就是G3

网友:
表针 ,一个逆天的东西!!! 顺时针就是G2  逆时针就是G3  一般车外圆倒角 G2 X- w-0.5 R0.5   内孔是G3  根据情况定  比如车一个内园碗  用到的就是G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