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实例3:液压加热冷却设备

楼主(2007-07-21):
活动台面尺寸2000*820;
加热冷却工作台尺寸1680*800;
油缸下置,工作台最大行程400,快速上升速度45mm/s,慢速上升速度6mm/s;
最大工作压力800kN,在油压20MPa时;
加热功率43.2kW,工作台最高温度300摄氏度;
冷却用水,要求工作台从最高温度冷却到室温的时间不大于20分钟。
普通的4柱3板形式,由于台面长,压制工件可能偏载,采用单缸不太合适,用了两个缸。
不是单缸,便有同步问题。采用了简单的机械结构,使两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形成牢固的门状结构,工作平稳无虑。
由于工作方式为一个工作循环便对加热冷却工作台加热和冷却一次,故要求加热和冷却要快。两块加热冷却工作台的制作倒是花了一点脑筋。加热用了12根800长的,每根1.8kW的插入式电加热管。冷却通道则用焊接方法制作,尽量在保证强度情况下增大换热面积。
一个工作循环的时间要几十分钟,液压系统工作状态以保压为主,故液压泵设计为断续工作,用了个贮能器保持在液压泵停转情况的系统压力。
双泵系统,高压泵和低压泵各一个。
简单液压系统,液压阀的安装集成度高一点,用了6个阀,安装在一个阀块上。
压力显示和控制使用了数字式仪表,没有用压力表和电触点压力表。

楼主:

设备图片

网友(2008-01-27):
大型的设备,领教了。我的机器都相对比较小

网友:
对液压机来说这样的机器不算大,不过20MPa油压对四拉杆油缸有些大了,可以考虑用塞柱式

楼主(2008-07-04):
4拉杆油缸结构最简单,制作精度也最容易得到保证。
相对柱塞式来说,回程速度较高。
这些是它的优点。
拉杆的强度当然必须注意。不过只要有足够的保险系数,无需担心。
看力士乐的样本,有缸径200,压力210Ba的4拉杆油缸,其拉杆螺纹为M30。

楼主(2010-05-24):
该设备为南通一家法资企业制造,一共做了两台。
制作时,这家企业已有一台进口的和两台南通本地制作的设备。进口设备效率底和南通设备精度不行,这才有我的制作。
5月14日,当时做设备的中介找来,说是设备有了点问题,让过去看一下。
已经4年多了,这家企业搬了地方,大车间明亮干净。在工作区,只剩下我的两台设备,另外3台不见踪影。问起,两台地产的已经当废铁处理,进口的被移去别的部门闲置了。
4年多,设备没有出过故障。更换了几个温度控制仪,其余机械、电气、液压部分没有任何问题。
目前不正常的地方是两块加热冷却板中的一块,冷却速度大幅降低。
现场简单拆卸检查,判断为加热冷却板水路堵塞。
很麻烦。由于当初设计时为了达到冷却速度,尽可能增大换热面积,水道设计得很复杂,中间有很多拐弯。应当是垃圾在某一拐弯处积聚,堵塞了水道。

网友(点评):
前辈就是厉害,问题都分析出来了。

楼主:
从设备内侧看液压站。
该设备用来对组合母线复合绝缘层。一个在检测耐压的工件。

网友:
能做大设备的都是高手呀

网友:
不可望其项背啊!啥时能弄到你这地步呢!!哎。机械中的抗把子,大哥大呀!!!!

网友:
请问这太设备主要做什么产品加工的呢?

网友(2010-07-30):
伏枥前辈是非标方面的行家了!是咱学习的楷模,有机会向您请教!

网友:
楷模楷模。感觉伏枥前辈知道的太多了,我知道就是“凤毛麟角”少的可怜。继续学习

网友:
对液压设备不是很了解一直接触不到

网友:
一定要向伏枥前辈,多多学习!!

楼主:
请问这太设备主要做什么产品加工的呢?
引用 网友A:

7楼的第2张图片,就是其产品。
这是种电气母线,多层,层间需要绝缘。
用复合的高性能塑料薄片做绝缘层。
母线和绝缘片组合在模具中,上热压机,在加压状态下升温并保持足够时间,然后冷却卸压。
绝缘片和母线就紧密结合在一起。
7楼图片的工件正在作耐压检测,检测电压1500V.
由于工作周期长,每次多个模具上机压合。所以压机台面比较大,对工作台面的平稳升降有要求。
台面大,负荷可能偏载,所以用双油缸。
用双油缸必然就有同步问题。原先地产压机也用双油缸,工作台升降有明显摆动。
这台压机的两根活塞杆和工作台以门型方式连接,强制了同步,升降很平稳。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元帅:什么是门型连接?我google了一下 没找到答案,所以向你求证一下!所以就没法理解你的强制同步了!!谢谢!

网友:
先前辈  学习了.我们的努力榜样

网友:
楼主的好东东,多向我们展示一下,让我们可以多长些见识,感谢 楼主。

网友:
希望更美观些!任谁都不会拒绝美的!

网友:
哎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前辈这么厉害? 就好比李连杰当时说“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少林功夫?”

楼主:
回复  害怕伏枥
请问元帅:什么是门型连接?我google了一下 没找到答案,所以向你求证一下!所以就没法理 ...
引用 网友B:

最常见的油缸活塞杆端是螺纹。
原先的油压机,就是活塞杆螺纹固定法兰,再用法兰和升降台联结。
螺纹为间隙连接,即使有锁紧螺母,也改变不了这个基本事实。双缸,如有偏载,刚性明显不足。
设计时考虑到这个问题,见升降台有一定厚度,就在油缸位置制作了两个通孔,与油缸活塞端光滑圆柱配合。从图纸这部分的剖视图上看,升降台与两根活塞杆成门状。
这“门状结构”的描述为我杜撰,不登学术之堂,当然搜索不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知道的是“凤毛麟角”,

我晓得的不过鸡毛蒜皮。

网友(点评):
希望能跟您多拣点鸡毛蒜皮,哈哈,最听喜欢听伏枥大侠、开门大侠、998大侠等各路大侠讲课了。

网友:
能发张示意图出来吗?不是怎么理解啊。我们是做液压机的。目前就是用螺纹连接的。然后用两个圆螺母反面锁紧。效果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2010-08-29):
对液压机来说这样的机器不算大

网友(2010-10-30):
伏枥前辈,液压泵站吗?真是佩服呀!!

网友:
彭老师,低压泵是不是用于背压的啊?两个缸同步,除了用4个导柱强制同步,管路长度相等,叠加阀的控制电路并联,其他还要注意哪些方面的?还有液压油的冷却,是采用什么方式?放在什么位置?加热平台需频繁加热冷却,需要采用什么材质,进行什么方面的热处理?具体参数要达到多少?平台冷却是否是采用水冷?加热管和冷却管如何布置?请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
压机用的是双泵形式,不过没有用组合双泵,而是两个泵分别传动,为的是可以分别停止,能够节能。
两个泵同时工作,升降台快速移动,停下大泵,则减速缓冲和加压。液路比较简单,仅此而已。
升降台加上工件,重量不是很大,没有用支承阀。
贴出液路图,供指正。

楼主:
长驱鬼魅 昨天 18:35
关于你在“机械设计实例3:液压加热冷却设备”的帖子
设备中的上层板还是下层板是加热板?图片里好像在下层板下面有水路管道,似乎是下层。
加热板内加入了那么多1.8KW的插入式电热棒,那么加热温度应该很高,而周边有导向轴,怎么消除热量对导向轴的影响?
------------------------------------------------------------------
设备有两块加热板,工件夹在中间加热。
首帖已经说明,客户要求最高温度能够到300°C,实际工作时常用温度180°C。在加热板和工作台之间隔有硅酸铝层,加热板用少量螺钉紧固在工作台上,无热桥。实际使用中工作台仅稍有温感而已。对4根导柱好像没有影响。
加热板是这台设备制作时最伤脑筋的。从截面看,加热管必须在正中,两边的结构和质量要一致,不然一加热,加热板就会弯曲。另外还有水道设置和焊接方面的问题。曾因加热变形和漏水,一连两次报废。能够使用的是第三次制作的。

楼主:
长驱鬼魅 昨天 18:37
关于你在“机械设计实例3:液压加热冷却设备”的帖子
在第二楼的中间那张图里表示的设备是什么啊?
-----------------------------------------------------
压机的液压站和控制电柜。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驱鬼魅 昨天 18:35
关于你在“机械设计实例3:液压加热冷却设备”的帖子
设备中的上层板还是下层板是加 ...

看帖不认真,俺自我检讨下!

加热板确实有老师说的加热弯曲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以前我设计一块支撑平板也遇到过,当时使用的办法是将平板的中间穿销并压紧,然后在其他地方开长孔,然后使用压条压紧,这样放开两侧膨胀的约束,让平板往两边对称地膨胀;由于中间有销孔,可保证中心位置不变。

网友:
伏枥老师能否推荐几种耐温到600℃或以上,并且不掉渣的保温材料?最近被一个设计搞得很烦,也选了石棉瓦和老师用过的硅酸铝,都被以“会掉东西”为理由给否了,真是郁闷……专门开模具做氧化铝陶瓷又会占掉一大块成本,有点头疼……

网友:
元帅能不能稍微说明一下这个设备是加工什么产品的?

网友(点评):
请看第7楼的图片和第15楼的说明。

网友:
机械中的抗把子,大哥大呀

网友:
哎我什么时候才能有前辈这么厉害?

楼主(2011-07-17):
最近有社友问到有关叠合多层母排的制作工艺,顶出供参考。

网友(2011-10-11):
了不起啊,只剩下膜拜了..

网友E:
“不是单缸,便有同步问题。采用了简单的机械结构,使两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形成牢固的门状结构,工作平稳无虑”

请伏枥前辈能不能解释一下这句话,所谓的门状结构具体是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单缸,便有同步问题。采用了简单的机械结构,使两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形成牢固的门状结构,工作平稳无 ...

请去21楼,那里有回复。

网友(2012-02-29):
真的感觉大师太全面了,连液压站都是自己独立设计出来的,我们原来公司都是液压专工!

网友:
前辈就是前辈,学习了希望多关注后辈们

网友(2012-05-14):
把前辈的案例一个一个的仔细学习

网友:
我们公司的液压站全是外购

网友F:
彭老师:
    可否用这种机械结构保证同步

网友:
法国瑞普?

网友:
两活塞杆与活动台光滑圆柱配合,门形牢固。想不出如何连结牢固,前辈,可否有图示意?

网友:
建议LZ整理一下自己的作品, 做个专辑或出本书,以便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常见的油缸活塞杆端是螺纹。
原先的油压机,就是活塞杆螺纹固定法兰,再用法兰和升降台联结。
螺纹为 ...

光滑圆柱配合,是过度配合吗?

网友:
深刻学习,前辈就是我们在机械社区的榜样

楼主(2013-02-07):
引用 网友E:
“不是单缸,便有同步问题。采用了简单的机械结构,使两活塞杆和活动工作台形成牢固的门状结构,工作平稳无 ...

贴出这个结构的示意图:

网友:
请问前辈这个油缸是自制的吗?活塞杆上面的凸肩上与活塞杆一体的还是分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彭老师:
    可否用这种机械结构保证同步

我覺得你這個會有側向力存在,這樣的話你的導向柱就會受力不太好,可否再增加一對相反方向的連杆

网友:
采用电磁加热效率更快。

网友(2013-09-29):
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2014-12-08):
在社区看前辈的帖子真是长见识啊

网友(2015-02-12):
看到前辈的设计,好害怕。就像是您的名字~怎么做我才能到您的高度呢

网友:
彭老威武。

网友(2015-05-27):
EVA二次发泡成型机 能否考虑能蒸汽加热

网友(2015-12-28):
向前辈致敬!

网友:
老前辈你的QQ是多少,我加一下你,有好多问题想请教你,谢谢!

网友(2016-02-27):
引用 楼主:
贴出这个结构的示意图:

这设计好牛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7楼的第2张图片,就是其产品。
这是种电气母线,多层,层间需要绝缘。
用复合的高性能塑料薄片做绝缘 ...

设备是四导向柱,双油缸,看液压站应该就一进一出一路高压油,双油泵除了增加流量之外,是不是有增压作用?

网友(点评):
液压原理图在28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设备是四导向柱,双油缸,看液压站应该就一进一出一路高压油,双油泵除了增加流量之外,是不是有增压作用 ...

网友:
老师傅,学习了,谢谢

网友:
前辈真是厉害,向前辈好好学习

网友:
看不太懂 真是惭愧

网友(2018-02-25):
老爷子66666

网友(2020-04-28):
我想问下怎么保证活塞杆和四根导柱平行,采用的什么加工方式可以保证工作台面的6个孔以及安装导柱的孔平行,活塞杆和工作台上的孔是间隙配合吗,不知老师会不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