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WM信号控制电磁阀调节液压系统压力?---[求助]

楼主(2007-07-21):
如何通过PWM信号控制电磁阀调节液压系统压力(假设电磁阀为ON/OFF型)

1.PWM信号和液压系统压力是否有相对的函数关系?

& u5 t4 Q p3 x( o. _) A

2.需要输出特定值液压下,如何计算需要输出的PWM占空比?

网友:

本来想说两句的,后来查过一些信息后,决定给你两个网址

http://www.wanfangdata.com.cn/qikan/periodical.Articles/jxsjyzzgc/jxsj2000/0002/000214.htm

http://www.bjx.com.cn/files/wx/ybjs/2003-6/13.htm

都阐述的比较详细,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

有问题就再细细的提出来吧,大家再交流交流.

网友:

http://blog.sina.com.cn/u/4c5b7600010008oe

对于你而言,我想用软件的方式来生成PWM的方式应该比较方便.在单片机里如何来做PWM应该是有例程的.写论文也比较容易.至于占空比值如何计算其实就是一个电压值比较的东东[一种实现的方法].

相信聪明的你看过这些资料后,心里也会有几分明白了吧.

网友(2009-02-17):

打不开网页,
可不可以说的详细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