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用什么砂轮来研磨---[请教]

楼主(2007-07-21):
那位大侠知道青铜用什么砂轮来研磨,切削水最用那种

网友:

1:黄铜 青铜用 FA60MV 或C60KV的砂轮
2:切削液下边的图自己选择

网友:

青铜用磨销加工比较费劲吧,一般用车、铣、铇等加工比较好点。

网友:

我想他需要这样的工艺一定要求表面光洁度和圆度。要不肯定会用更快的方式加工。

网友:

可能吧。

网友:

你是做那行的?

网友:

我们平常碰到的是黄铜较多,青铜还没见过,只是听说过青铜宝箭.

网友:

你们是搞仿古的吧?常规下少见.

网友:

请问铜或铝类的材料能上磨床吗?

网友:

看是什么工件,需要什么磨床,或者工艺来加工。说的具体点

网友(2008-12-17):

铜或铝类的材料也能上磨床,不过容易塞砂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