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Si2Mn开口弹簧夹控制变形的工艺

楼主(2007-07-21):
我公司有几款产品要求用60Si2Mn材料做,硬度要求在HRC46-49,弹簧夹的内径为16+-0.2,材料厚度为0.6,高度为4.5+-0.1,开口要求控制在4+-0.2.

我们考虑过的几种办法:1\用管子做,可是此种材料的管子办不到;

                                2\冲压加工做,热处理后尺寸控制不住;

请教各位前辈是否有好的工艺方法赐教!谢谢!

网友:

热处理后线切割

楼主:

谢谢!您的意思是用管子材料做是吗?

网友:

我们以前用工磨,切断砂轮,注意散热。

楼主: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谢谢指教啦!

网友:

量小热处理后用线切割;量大冲压加工热处理时用工装控制平面和开口处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