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K的DWG文件打开时显示无效图形!

楼主(2007-07-21):
   103K的DWG文件打开时显示无效图形!

# B& _# b# S, N K4 a

是什么原因呢?一直没有弄明白!附图

网友:

应该是他用的CAD版本比你的高些。

楼主:

哦,谢谢了哈

网友:

你的版本低了,换一个高版本的就行了,我也碰到过此问题的.

网友(2008-10-16):
这个问题确实是绘图时用的版本高,你打开图时用的版本低.可以用较高的版本打开,保存时存为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