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齿机工作台里面的蜗轮副间隙大---[请教]

楼主(2007-07-21):
插齿机工作台里面的蜗轮副间隙大,是否必须全部换掉才能保持精度,打千分表看间隙是18-20丝,蜗杆轴向是0,如果换,价格是多少,难易情况如何.

先谢谢了

网友:

不敢乱讲,请与天津第一机床总厂联系。他们专门生产插齿机已经半个世纪了。

联系到合适的工程师决不会然你失望。

若不行的话,我帮你联系他们的装配技师和售后技师。

网友:

可以将蜗杆沿径向方向向蜗轮靠近,保证侧隙在0.03~0.05之间,不过相应的箱体厚度就要在平磨上减少一些,这种方法我们在滚齿机上用过,还行.也和上海滚齿机厂联系过,Y3150的机床更换主传动蜗轮蜗杆要价30000.(包含材料等全部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