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算中一些数学符号不知道什么意思---求教

楼主(2007-07-21):
就是在计算变位齿轮无侧隙啮合角的一个公式

inv a'  = 。。。。+ inv a

这个inv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和log类似阿,请具体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和log类似的是ln,却是不曾认识这个符号
关注中………………

网友:

inva'表示齿轮渐开线展角~~~~

网友:

inva=tana-a;a代表齿轮渐开线的压力角,可以根据压力角计算出展角。只是代号而已,在计算齿轮参数中有很广泛的应用。详细见机械原理教材。

网友(2009-06-05):
inva是渐开线函数。inva=tana-a;tana为角度正切,a为弧度

网友(2010-08-19):
楼上正理,INVa为渐开线函数=tana-a

网友(2010-09-20):
学习了,谢谢大家的分享!

网友(2013-12-10):
完全同意楼上说的:
inva=tana-a;a代表齿轮渐开线的压力角,可以根据压力角计算出展角。只是代号而已,在计算齿轮参数中有很广泛的应用。详细见机械原理教材

网友:
inv 渐开线函数,invol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