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怎么测平行度---[请教]

楼主(2007-07-21):
用三座标怎么测圆柱体的平行度?

网友:

最好能附张图。比泛泛而谈要好。

网友(2008-06-25):
那要看你要测的是什么平行度,面与面,还是面与线,还是线与线。
面是可以直接测的,线的话,要构建的。
要报告平行度的话,直接报告线或面就可以了,
LKG90C就是这么简单
圆柱体的话,都测几个园,构建两条直线,报告两条直线的平行度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符张图,这样讲起来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