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火与回火的具体区别?

楼主(2007-07-21):
退火和回火好象都把钢加热保温一段时间后,缓慢冷却到室温?还有其他的具体区别没?

网友:

钢的退火
概念:将钢加热、保温后缓慢冷却,以获得接近平衡组织的工艺过程。
      完全退火 :普通退火、等温退火
      球化退火
      去应力退火
      再结晶退火等
1、完全退火
     工艺:加热Ac3以上30~50℃——保温——随炉冷到500度以下——空冷室温。
     目的:细化晶粒,均匀组织 ,提高塑韧性,消除内应力,便于机械加工。
2、等温退火
     工艺:加热Ac3以上——保温——快冷至珠光体转变温度——等温停留——转变为P——出炉空冷
     目的:同上。但时间短,易控制,脱氧、脱碳小。(适用于过冷A比较稳定的合金钢及大型碳钢件)
3、球化退火
?        概念:是使钢中的渗碳体球化的工艺过程。
?        对象:共析钢和过共析钢
?         工艺:(1)等温球化退火加热Ac1以上20~30度——保温——迅速冷却到Ar1以下20度——等温——随炉冷至600度左右——出炉空冷。
       (2)普通球化退火加热Ac1以上20~30度——保温——极缓慢冷却至600度左右——出炉空冷。(周期长,效率低,不适用)
    目的:降低硬度、提高塑韧性,便于切削加工。
    机理:使片状或网状渗碳体变成颗粒状(球状)
    说明:退火加热时,组织没有完全A化,所以又称不完全退火。
4、去应力退火
?        工艺:加热到Ac1以下某一温度(500~650度)——保温——缓冷至室温。
?        目的:消除铸件、锻件、焊接件等的残余内应力,稳定工件尺寸。
钢的回火
?        工艺:将淬火后的钢重新加热到A1以下某一温度保温,然后冷却(一般空冷)至室温。
?        目的:消除淬火产生的内应力,稳定工件尺寸,降低脆性,改善切削加工性能。
?        力学性能:随着回火温度的升高,硬度、强度下降,塑性韧性升高。
1、低温回火:150-250℃ ,M回,减少内应力和脆性,提高塑韧性,有较高的硬度和耐磨性。用于制作量具、刀具和滚动轴承等。
2、中温回火:350-500℃ ,T回,具有较高的弹性,有一定的塑性和硬度。用于制作弹簧、锻模等。
3、高温回火:500-650℃ ,S回,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用于制作齿轮、曲轴等。
?        淬火后再高温回火称为调质处理。

楼主(2008-03-25):
退火是将工件加热到适当温度,根据材料和工件尺寸采用不同的保温时间,然后进行缓慢冷却,目的是使金属内部组织达到或接近平衡状态,获得良好的工艺性能和使用性能,或者为进一步淬火作组织准备。正火是将工件加热到适宜的温度后在空气中冷却,正火的效果同退火相似,只是得到的组织更细,常用于改善材料的切削性能,也有时用于对一些要求不高的零件作为最终热处理。
为了降低钢件的脆性,将淬火后的钢件在高于室温而低于650℃的某一适当温度进行长时间的保温,再进行冷却,这种工艺称为回火。

网友:
简单地说,退火就是不要硬度,回火还保留一定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