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ADA255(上海产)数控冲,不断有死机故障---[请教]

楼主(2007-07-21):
请问各位高手或专修AMADA数控冲电路板公司:

+ \ {

本人的一台AMADA255(上海产)数控冲,今年以来不断地有死机故障,严重影响生产,故障已判断出系该机M1板有问题,本人判断为M1板的某一元件热稳定性不好,本来打算用酒精散热该板的某一发热厉害的元件以判断出具体是那一元件有问题,但因该板贴的别板太近无法进行.现把电气控制箱门打开和用风扇吹,机床没有死机,但终究有一天该板不能工作,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

另本人准备(实际已实施)装一部空调,把风引到电柜冷却,此举本人是有点担心,主要担心空调的风含水比较厉害,一两年下来,其他板可能都有问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办法可行,装空调已经不是首例了,我们单位有好多加工中心都是配备单独的空调系统,就是解决夏天死机的问题。空调直接安在电器桂上。

网友A:

秋日微风 你好

装空调没问题。如萨瓦尼尼的电气柜就自带空调。
M1板是机床的主控板,有AMADA公司自制,价值几万元。我们的机床M1板也有问题,Y轴信号不稳定。我是通过在外部增加Y轴信号电路解决的。

网友:

用专门为电柜设计的工业空调要好一些.
品种多的是.

好好维持吧,不然维修要花不少银子呢.

网友:

想到了就去做吧,不试怎么知道呢?考虑太多就耽误事了.
支持你!

网友:

我们公司的数控设备电气柜都已加工业空调,效果不错,维修费用省大了

网友(2012-02-06):
引用 网友A:
秋日微风 你好

装空调没问题。如萨瓦尼尼的电气柜就自带空调。

买一个局部冷却器。就能解决问题,不过采用的是压缩空气为动力哦。产生零度作用的冷风,对你需要冷却的地方局部冷却。对空气要求高就装上空气 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