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怎样画三维立体螺纹图?---[求助]

楼主(2007-07-22):
请教,各位大侠!

用CAD怎样画三维立体螺纹图!!请各位赐教!!

网友:

autocad 本身是没有这个功能的,不过有插件下载。PRO/E画就很简单

网友:

07版的应该可以画 里面有这一工具

网友(2007-09-12):

建模很复杂,旋转堆叠起的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画的好··!超麻烦。不如画个截面旋转一下。看上去像

网友:

吃饱了没事做

CAD本身就是个片面设计软件你让它来做立体图  等于让母猪上树一样

要问也需要问点技术点的东西好不好

尽问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站维护不要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吃饱了没事做

CAD本身就是个片面设计软件你让它来做立体图 等于让母猪上树一样

要问也需要问点技术点的东西好不好

尽问一些让人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站维护不要钱啊~~

; [0 d* \ d r- R9 [* `7 T

 T

有意思!

网友(2011-04-13):
瞎说,CAD是可以画弹簧和螺丝的,不知道应该谦虚点,2007-2011版的CAD可以用HELIX命令画图螺旋线,在画出螺丝或弹簧的截面,再通过扫描SWEEP就可以画出弹簧和螺丝,如果是螺丝的话再画出一个圆柱与螺丝想减(SU)就可以得到螺丝,但是本人在螺丝收尾处遇到难题解决不了,忘各位前辈和大侠指教一番啊!!

网友:
晕,你可以在建圆柱模的时候,在收尾处先退一道台阶,就可以解决收尾问题了

网友:
那弹簧在并圈的时候该怎么弄呢?我说的半牙螺丝收尾的时候怎么搞?麻烦个位大侠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
CAD填充图案大全

这个指令画螺纹
在画个圆拉伸寻路径都行

网友(2012-05-15):
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