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叫啥名字?---[图,请教]

楼主(2007-07-22):
拿来一个零件,不知道名字,好像空压机上什么阀,有谁知道吗

网友(2007-08-23):

梅花橡胶联轴器?

网友:

原来阀门啊,没看清楚,想当然了

网友:

是一个轴承,把大家弄得紧张成那样,至于吗?
君不见都有沟槽?
装进滚珠,合起来,成什么了?

网友(2007-11-20):

葫芦里卖药啊!!!!!!!!!

像是轴承

网友(2010-06-18):
与柱塞泵十分相似,可通过偏心角度调整流量,所以我认为是一个泵头。

网友:
像 是 泵 头 !!!!!!!!!!!!

网友:
像是联轴器还像泵里面的东西,。。。。

网友:
像轴承,不想联轴器,也不想泵,楼主说说吧

网友(2010-07-31):
我看像一个变量泵部件

网友:
全都是高手。。。。。。。。。。。。

网友:
单向阀???不像啊
分散器???也不像啊
那我就知道了!

网友:
像是空压机的进排气阀组。但是阀片与弹簧呢?

网友(2010-11-29):
看不懂,有结果了告知一下

网友:
像是成型轮  电缆成形用的  不知道猜的对不对

网友:
好像是皮带轮带动的联轴器,有点像盲人摸象,见笑了

网友:
貌似联轴器,估计不是泵头

网友:
如果是轴承的话,那他主要是用到什么地方啊?

网友:
像轴承,不想联轴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