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不锈钢和镀锌板---[请教]

楼主(2007-07-22):
小弟刚学激光,在此有些问题向坛里的大虾请教,谢谢!

机器为1500w,切割不锈钢时用工业氮,开到10kg,消耗太快了,能否用氧气来切割不朽钢呢,如果能,要改哪里。

 z+ m. b! G3 o

切割不朽钢和镀锌板是否一样的参数,用空气切割镀锌板时,要改哪里?

网友:

用氧气切割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有氧化反映(既 黑边).主要看你的产品对切割面的要求是否很高..使用氧气切割的成本基本是氮气的1/2或1/3.

关于修改问题,我的确是个外行,不过可以加上氧气直接切切试试.最好是用26高压镜片,氧气压力加大些.我怕压力过小穿了你的镜片.

楼主:

黑边没有关系啊,主要是选用什么参数呢?比如1.5的不锈钢是选用几个厚的炭钢板呢?功率,速度,焦点等能否说详细点,非常感谢.

网友:

不锈钢用氧气切割,我看切割质量不会太好!还是用氮气切割的好,氮气消耗大是正常的。
至于用切割镀锌板,可用氧气切割,也可用氮气切割。

网友:

切割镀锌板时:用氧气切割,根据碳钢板编程后将焦点位置降低,速度降慢即可!
              用氮气切割,根据不锈钢编程后将速度降慢即可!仅供参考!不过我试验成功了!

网友:

激光加工视频

网友:

激光加工视频2

网友:

激光加工视频3

网友:

激光加工视频4

网友:

视屏不知道是不是楼上的自己做的?还不错!哈哈!

网友:

哥们你又想省钱又想省事不调参数,用空气是最好的。要用氧气切不锈钢,要调的东西可就多了,焦点,气压,喷嘴,速度,打空参数。不锈钢基本什么用空气,氧气,氮气,氩气我都切过。我还是建议你用空气吧。

网友:

机器牌子告诉我 我给你参数

网友(2007-11-27):
真的不错,让我大开眼界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视频是博利玛卖三维机器的视频

网友:
如果不用氮气的话~还是用空气好~

网友:
这个视频,不只一个,
是专门做管切割的,
牌子忘记了~~

网友:
看了有震撼感!设备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
又坐回井底去了!

网友:
激光切割

玩了一年切割现在想换个单位,那位朋友帮忙 :call: QQ312472315

网友(2008-01-13):
你的管里漏气
  笨死了
查管子
               你才开10PA
        怎么会那么快

网友(2008-11-20):
个人认为还是用氮气的好,虽然成本会高,但是不锈钢本来就是多是用在外观要求美观的产品上.有黑边就不太好了.

网友:
只看该作者

看了视频,很不错,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