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曲线磨上的合金砂轮?---[请教]

楼主(2007-07-22):
我是从事光学曲线磨床加工的,但不知道那些合金砂轮(型号有MD,ASD,CBN)用什么东西修好,敬请各位赐教!

网友(2008-06-24):
回复 楼主:

用金刚石砂轮刀。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薄片金刚石砂轮来进行修磨

网友(2009-01-12):
直接用一个磨床的铁料砂轮(我们通常叫'砂条'), 就可以修你的砂轮了.
不管你的砂轮是什么型号的都可以修..
    也可以用钼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