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万向移动的平板,有没有?---[请教]

楼主(2007-07-23):
市面上有没有这样一种平板,比较小的(200*200mm)放在大平板上用,可以很轻松的万向移动的,

 O

由于工件直接在大平板上量的话,第一,容易划伤平板,第二,工件在平板上不好移动,

如果有这种平板的话,就直接把工件放在这种平板上,再把这块平板放在大平板上,由于是万向的,就很好移动了

网友:

可以自己公司做呀,一个平板下安几个万向轮不就行了吗?(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万向轮常用件)

网友(2007-09-16):

我想楼主说的万向平板应该是在XY两个方向可以移动且有比较精密刻度显示的
平板吧。我在教材上看到过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专门生产这个的厂家。好像自己设计也可以吧。

网友(2007-10-22):
要是要求精度不高的话,,自己做一个就行了
平板下面加万向的球头就ok了。

网友:
不是很高要求的话做个水曹把板想办法放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見過的里面,三豐和Taylor有

网友:
山不转水转,如果产品不好移动,就移量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