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以喷射出液体二氧化碳?---[请教]

楼主(2007-07-23):
一般常温常压下液体二氧化碳从容器喷出,因为一部分汽化带走热量,结果形成干冰,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喷出液体二氧化碳?

网友:

应该在喷嘴上想办法,要有环状的保护气隔离层,避免气化,另外要提高喷射速率,只有在热力学上是近乎绝热的状态,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状态,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 d0 G0 F, U1 Z
飞机在人工造雨时,它是否也是用了喷的方式来制造干冰,然后产生人工降雨的呢?

网友:

CO2从瓶中喷出后一边气化一边形成干冰。

网友:

可不可以同时喷射热气流,或喷射前预热到一定程度,补充被气化带走的热量?

网友:

靠压力,可行吗

网友:

保护气隔离层

网友:

在喷嘴上想办法

网友:

能不能在喷嘴处改装一个可以在喷射压力作用下运动的装置,通过相对运动将固态的干冰绞成碎块,随气流喷出,

网友:

灭火器是不是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2007-10-25):
我想
直接喷出高温的CO2液体,在喷射中不在吸热
而是在向四周放热或许可以

网友(2009-08-10):
个人觉得几乎没可能,除非外界环境很特殊,比如高压

网友(2009-09-30):
喷口前做一个轴流式螺旋叶片,喷出的液体会带动叶片旋转,产生的干冰会被破碎

或者你的喷嘴用绝缘材料保温,防止热量散发

网友:
除非在高压或低温环境,
至于压力和温度的组合是可以算出来的

网友:
保证低温、高速,大流量的话,喷出来可能会是液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