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cosφ是否有一定规律?---[请教]

楼主(2007-07-23):
<>380伏电机的cosφ一般范围是多少,和电机功率是否有关。谢谢。

网友(2007-12-04):
回复 网友A:

普通电动机的功率因素一般在0.7-----0.93之间,这是在电动机的理想工作状态下的数值,
       和电机的功率有一定的关系,功率大了相对的功率因素高些!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