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活动磁极的材料是什么?

楼主(2007-07-23):
我们常用的电磁吸盘是吊钢卷用的,活动磁极经常更换,请问活动磁极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

钕铁硼磁钢 N35H或N45H。推介N45H我们公司做吸力盘的

楼主:

钕铁硼磁钢价格是不是有点高呀,我现在需要价格比较低的材料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给你铁氧体的你敢装吗?

网友(2009-04-02):
是电工纯铁。DT4,楼上几位搞错了,楼主说的是电磁吸盘的活动磁极材料,那是软磁材料,不可能用永磁的。晕

网友:
可用采用低碳钢,表面氮化处处理,增加耐磨性与硬度.同时保证了电磁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