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不锈钢的热处理相关资料,求助

楼主(2007-07-23):
请教316不锈钢的热处理相关资料?

在线求助

网友:

里面有讲呵。

网友A:

楼主您好!

316是不能通过热处理手段予以强化的不锈钢种类。根据国标规定,产品在交货前就已经做了固溶处理,不知您为什么还要做热处理呢?请看两页资料。

网友B(2012-07-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316是不能通过热处理手段予以强化的不锈钢种类。根据国标规定,产品在交货前就已经做了固溶处 ...

老马大侠,借这个帖子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奥氏体不锈钢会产生晶间腐蚀,如果大型焊接件中存在奥氏体不锈钢的话,一般情况这个焊接件要退火消除焊接应力的话,是不是只能采用200~300度的低温退火了?而这样做的效果并不好。按照您所提供的文献截图,316L属于超低碳型奥氏体不锈钢,其具有良好的耐敏化态晶间腐蚀的性能,如果是这样的话,含有316L不锈钢的焊接件是否可以进行正常的退火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马大侠,借这个帖子请教一个问题,由于奥氏体不锈钢会产生晶间腐蚀,如果大型焊接件中存在奥氏体不锈钢 ...

本人对热处理没有研究,希望知道的社友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