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配合的轴与轴承怎么拆?

楼主(2007-07-23):
过盈配合的轴与轴承怎么拆? 比较急..求助一哈.关键我这里还没什么工具。

网友A:
Re: 过盈配合的轴与轴承怎么拆???

有过盈量的配合,你没有工具怎么可以,
有压力机进行强行拆除
或用紧扣螺栓,一点点的拔
幺麽就用加热膨胀试试

网友:
Re: 过盈配合的轴与轴承怎么拆???

其实没什么专用工具,用几个丝杆和千斤顶做一个简易的拉马,然后采用加热膨胀,再过盈的轴承也经受不住!

网友(点评):
简单实用,就看空间够不够了。

网友:
Re: 过盈配合的轴与轴承怎么拆???

压力机一压就可以了...

网友:
Re: 过盈配合的轴与轴承怎么拆???

一般要按照产品厂家的说明书要求拆卸。有的冷做就可以,大多数需要加热,而不同的材料的加热温度是不同的。特别是有些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机械,有些零件要加热到500~650度左右。

网友(2007-11-01):
同意3楼的  最简单的就是做的简易的拉马,用千斤顶拉.
用气割加热时候,边加热边用千斤顶顶.肯定能下来

网友:
呵呵,我们一般都是把轴承割了,因为轴承也一般不建议重复使用的。
当然也可以用盘式拉马来处理。

网友:
现在还有专门拉轴承的工装了。
最近还有人到我办公室推荐的呢,有需要的咪我一下,我可以推荐的。

网友:
我想到了冷装,如有条件的用液氮冻一下轴是否也可以用一下?

网友B:
如果轴承不再使用,用气割割破轴承;如还有用,则用拉马拉,同时用热油淋轴承,

网友:
用压力机最快!!或者直接用割枪加热

网友(2007-12-10):
拉马拉,轴承加热。肯定下的来

网友C:
我用过的集中方法:
1、拉马,小轴承用,分为:螺杆和液压两种;
2、千斤顶:大轴承用,自己根据实际的情况制作拉爪,用千斤顶一段一段的顶;
3、枪割:对与不用的轴承,直接用枪挑了就ok,技术要好啊;
4、液氮、液氧:对于过赢量大的轴承;
5、用枪加热,不推荐
以上的动作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
热装轴和多个摆臂,双键装配进来商讨

和新日铁合作项目,二根4.2米长轴装配七个摆臂,轴粗280,双键,过盈0.2。需要各摆臂同一高度,键无间隙(小于0.02)重要的难度在于键是在轴里侧,装配一半后不可能拔出,键长345,摆臂宽450
现已能确定的是二轴上连续键槽不完全在一条直线上,没有加工合格。有两个键槽与水平中心线成一定的角度,大概斜了0.18(检查测量数据,在一水平台上将长轴用V形等高测量工装找平,框式水平仪找平,研修配上工装键,用内径千分尺测出键到水平台的距离,来测量键槽是否在同一水平,是否在中心线上),五个键槽不在中心线上,差0.1到0.3不等
今天已经测出摆臂套也有键槽不完全在中心上,同时也存在与水平中心线成一定的角度,(测量方法,配上一快工装测量板,比键槽图纸尺寸小-0.01至0.03,宽度为双键之间的距离,磨削成品,研修,插到双键内测量工装板到摆臂轴内径的尺寸,以测量双键槽与中心线的位置)
现准备配置阴阳键,即阶梯键,错位0.1-0.3装配,将键头部研修成一定的弧度,起一定的导向作用,同时也想只研一侧,另一侧只倒角,以便在开始往里装配时,容易看出是否能正确的配合(还未开始)。
忘了说了,轴的双键是数显130镗加工,本计划用数控龙门铣加工,领导没同意,否则也不会超差这么严重,摆臂套为线切割。

愁阿,要是国内的项目就好了,出口新日铁本部使用,要求忒严了!领导天天逼人~过几天就要开始装了~麻烦,众位同行给兄弟再出点主意,今天是参加工作第863天了,这是遇到最难的事了
还有摆臂为45#焊接,加热大了估计要烈,现在大连这边气温比较底!
有主意者给我发邮件阿~
liuxy@dhidcw.com

网友:
小拉马或压力机压  轴承大多都是过盈装配

网友:
先判断过盈量是否小,可以用气割加热再用千斤顶顶或拉马拉。

网友:
同意3楼说法,  做一个拉马 加热 用千斤顶拆下来

网友:
用简易拉马。7楼的你的专用工具是什么,说具体点

网友:
同意3楼的  最简单的就是做的简易的拉马,用千斤顶拉.
用气割加热时候,边加热边用千斤顶顶.肯定能下来
再就是压力机压

网友:
同意上楼的意见,还可以用手砂轮拆下。

网友(点评):
手砂轮???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2008-07-22):
最简单的办法是:如果轴承有备件,用气割直接割破轴承,如轴承还要用,则用拉马拉、或制作工具用千斤顶顶。

网友(2008-08-29):
TIMKEN专业轴承拆卸工具

详情咨询TIMKEN中国区服务团队, TEL: 021-61138000

网友:
根据过盈量再制定拆卸方法,\小过盈量在内圈外表快速回热,用急榔头就可心打下

网友:
拉马加火烤应该没问题

网友:
快速的加特轴承,但不要温度太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方法对头.                  .

网友(2011-06-20):
回复 网友E:

请教,具体怎么实行   谢谢。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报废轴承切割机割!加热需要控制好温度。。。防止轴变形!

网友:
过盈量是多大啊 ,可以做一个辅助工具啊,用个大顶,在利用热膨胀,应该是没得问题的啊 。

网友:
有过盈量的配合,你没有工具怎么可以,
有压力机进行强行拆除
或用紧扣螺栓,一点点的拔
幺麽就用加热膨胀试试

网友:
用热油淋    不支持破坏拆卸  没技术

网友(2011-07-20):
小轴承一般用拉马拉,大轴承用感应加热法。

网友(2011-11-08):
这样不会破坏轴么?如果轴没有备件   该用哪一种?

网友:
如果不是很精密可以用手捶和扁铁对称打,慢慢就下来了。在没有合适工具的情况下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的集中方法:
1、拉马,小轴承用,分为:螺杆和液压两种;
2、千斤顶:大轴承用,自己根据实际的情 ...

学习了,谢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上压力机压过(卧式、立式),也可先给轴承加热,然后用千斤顶配合将轴承取下

网友:
说的真好,长见识,我是新手,谢谢大家了!

网友:
用千斤顶轴承必然要受力,会不会破坏轴承啊。是不是可以先扔在油里加热一下再用千斤顶之类的拆分,那样力就小了。

网友:
建议把轴承也换新行了,因为给轴承加热的话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轴承不再使用,用气割割破轴承;如还有用,则用拉马拉,同时用热油淋轴承,

很实用啊,呵呵,学习一下,以后遇到类似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过盈量的配合,你没有工具怎么可以,
有压力机进行强行拆除
或用紧扣螺栓,一点点的拔

说的已经很齐全了,可以选一个适合你的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
联轴器我们都是加热,又用20t千斤顶拉出来

网友(2011-12-08):
可以先加热,然后用压力机或者拉马可以

网友:
需要看什么样的轴承,代紧定套、推卸套的轴承,方法是不一样的偶

网友:
一般都是用拉马,紧一点的就用千斤顶顶,顶部下来的就用气割割,有的在设计的时候有个小孔(比如数控铣)用打高压油的方法拆。

网友(2013-06-01):
采用切割技术,轴承采用换新的

网友:
加热拆。拉马拆。破坏拆。压床拆。

网友(2013-07-04):
百度了下,知道拉马是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