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的变位齿轮是如何计算的?---[请教]

楼主(2007-07-23):
请问各位师傅,圆柱齿轮的变位齿轮是如何计算的?不知那位师傅能知?谢谢!

楼主:

我想知道在单个齿轮在只知道外径跟模数的情况下如何计算这个齿轮变位系数!

网友:

齿顶圆和变位系数可以有一定关系,但不能依据齿顶圆来确定变位系数。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机械手册或齿轮手册,变位系数的确定有很多条件,比如配凑中心距,还有当齿数少于17齿时(压力角20度,ha*=1)的情况下,为避免根切,需要正变位,还有比如为了提高接触强度,需要增大啮合角,需要参考手册,不是一两句可以说清的

楼主:

我现在想知道的变位的计算公式!单个齿轮,如何配凑中心距啊?

网友:

因为手头没手册,凭映像说一下,不作为计算依据,先根据要配凑的中心距a'计算啮合角α'

公式如下 a' Х cosα' = a Х cosα
             其中  a' :中心距(配凑)    α' : 啮合角  a = 20度 a :标准中心距

         计算可得变位后啮合角α'  , 如果α' = 20度,那么是高度变位,如果不是20度,那么是角度变位,所谓高度变位,变位系数x1+x2 = 0 ,即x1 = -x2 ;角度变位,变位系数x1+x2 ≠ 0

             得到啮合角α'  后,根据,无测隙啮合方程 invα’=2(x1+x2)/(z1+z2)tgα+invα 计算可得总变位系数。

         式中符号 invα 是  渐开线函数  , 意义如下  invα  = tanα - α,其中α为弧度。

         通过上式可x1+x2。

         当然x1+x2不一定要通过上式获得,可以查表,由齿数和啮合角确定

         在同一张表中(齿轮手册),通过已知的x1+x2,查得x1,然后即可得出x2

             然后确定跨测齿数和公法线长度等参数,最后别忘了强度校核,还有重合度等等验算

网友:

还有齿轮总是配对的,要一个齿轮干嘛

网友: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先测一下中心距,齿高和顶圆,利用这些数据可以计算出变位系数

楼主:

我单位是做机械配件的,客户只告诉了我们外径、模数、齿数,其他的一点参数都是没有的!按你说的这样也无法计算啊!我根本不知道中心距是多少!要是根据公法线可以进行倒算!但是在只知道外径、模数、齿数的时候,如何计算齿轮的变位系数呢?

网友:

去问客户要缺的数据

楼主:

这个我单位的工程跟一个同事是知道怎么算的,但是他们不告诉我!所以只好来请教各位老师头啦!既然是有人会算所以就没有必要去问客户要数据了!

网友:

这个问题在这个社区中曾多次提到.
1.基本参数
2.根据基节确定模数
3.确定压力角,标准齿轮的压力角是固定的几个数值,可以想办法搞清楚,或者确定大体是多少.
4.测量公法线或者M值.需要一组数据.
5.根据一个公法线或者M值结果反推变位系数.
6.使用推得的变位系数以及其他的基本参数去验证这一组公法线或者M值是否吻合.
注意,使用公法线可能获得的数值太少,最好使用M值.并且M值也要更准确一些.说白了,需要多次演算凑出一个比较合理的变位系数.
关于压力角的确定,我很长时间不做,现在手头没有任何的资料.我实在是不能确定怎么准确的找到这个参数.还有,如果是一些特殊的齿轮,压力角根本就是一个你无论如何找不到准确值的参数.这个时候只能使用齿轮测量机或者别的设备通过准确的测量获得一些参数.
变位系数,你可能也得不到十分准确的数值.不过,只要计算仔细,完全吻合验证,那么微小的错误不影响配做的齿轮的使用.这些误差将被齿轮副的侧隙吞食.

网友:

看得出红树林很有底蕴。
以上是基于手头上有齿轮可以测量。我以为楼主只有客户的数据。

楼主:

12楼的大哥所说了是在有实样的情况想,但是在只有一张简图上只注明了外径、模数、齿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去测量?

楼主:

咋就没人说了呢?

网友:

红树林已经不是说了吗?
如果还没理解,你应该针对他的解释再问问题。

网友(2010-07-05):
如果只有那么几个参数,而没有实物的话,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