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生锈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3):
手上现有轿车后轮用2代轴承,刚跑完磨合,5300km.发现后轮轴承抖动,检测发现轴承游隙比设计值大了3倍.已经知道此为轴承抖动的原因

同时发现轴承靠近车轮侧滚道有锈蚀,滚道内油脂全部为红锈色.油脂内无灰尘颗粒(已知滚道锈蚀 为轴承游隙变大的原因)

]) ] l5 r2 Q; J" @

目前问题:

1 n9 i j

2代轴承车轮侧无须密封,只有一个闷盖,闷盖无法完全密封水分.此处一般情况下进水是不是也不会发生生锈?----希望各位给我一些详细的解说

另外,是否有办法证明是轴承装配过程中已经生锈,或是车辆装配中由于闷盖处进水造成生锈?

可能我描述的还不是很清楚,需要了解更多细节的也请说

 R+ \! S

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解决手上的难题

楼主:

急寻大家的帮助 ,希望有识之士不吝赐教

网友:

做铁谱分析,应该可以

网友(2007-09-27):
这种清情况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轴承制造过程中进水,主要是润滑脂里混进了水,这种进水是润滑脂在注脂的时候使用气压压进去的,压缩空气力有水。另一种情况是安装以后进水的,主要是轴承工作室温度回升高,如果这时轴承外部被溅上水的话,等轴承不工作时,轴承内部温度降低,气压变低,会把轴承外面的水吸进轴承内部,这种情况一般的密封结构都很难防住水的。楼主说的情况应该属于第二种,因为你们只是在一侧锈蚀的。

网友:
4楼分析有道理
1调换轴承
2选用双密封轴承
3做好防雨水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