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什么软件做简单一些?---[图,请教]

楼主(2007-07-23):
各位高手:

       请问这个用什么软件做简单一些

网友:

首先你会什么软件才对,都不会用告诉你也没用

网友:

3dmax

网友:

Rhino

网友:

呵呵,这个用球面算术设计类的软件很简单的
软件是专业设计3D游戏开发的,好象有好几个软件呢
有一个叫G什么的。。。。。。。。不记得了,我看到别人用过

网友:

3DMAX

网友(2007-09-01):

3DMAX!!

网友:

你本来就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