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老断丝?---[请教]

楼主(2007-07-23):
新手求助,线切割机老断丝?

新手求助,线切割机老断丝?丝轴好像很紧不灵活怎么会事?

网友:

检查一下导轮轴承,清洗后加高速润滑脂,最好换新的轴承。

网友(2007-09-23):

看你割什么材料了,好像割铝的话是比较容易断丝的。
(听人说的,不知是否准确^_^)

网友:
检查一下排丝轮和挡丝棒是否正常

网友:
割铸铁很容易断丝,特别是有气孔的

网友:
经常段的话除了设备的原因外,更有可能是钼丝的问题,如果钼丝太差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貌似楼上所有人的意见都正确。造成断丝的原因实在是太多,需要从各个角度去分析,因此经验就很重要。
一般来说,主要先看导轮的磨损情况,磨损严重就必须更换。还有导电块或导电棒的情况,在割铝合金的时候,导电块很容易被消耗,一旦消耗到钼丝脱离导电块,马上就会断丝了。
当然,钼丝的质量、其它各个环节都可能造成断丝,如果实在找不出原因最好找个高手看看。

网友:
呵呵

呵呵,是割所有的工件,还是割某类的工件,是长期以来都是这样,还是近来是这样>
请排除以下:
1.机床机械部份没有受损(丝筒转速正常,左右运转轻松,导电块没有损坏特别是不能卡在导电块上)
2.电流及加工参数设置正确.
3.泠却液能得到有郊的工作.
4.是否太高的工作,高频能量不够.
5.是否割不正常的工件,铝件,含渣件.
6.是否电压稳定.电流峰值正常.
    呵呵,还有很多的原因,不同的机床会反应不一样

网友(2007-11-14):
如果是在换向的时候容易断丝,可以调整一下断电延时时间,或换个容量大点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