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并可锁定的装置设计采用齿轮齿条的好不好?---[请教]

楼主(2007-07-24):
大家好,请教一问题,不知上升并可锁定的装置设计采用齿轮齿条的好不好??

  最简捷的应该属于什么装置啊??

网友:

还要看具体应用。

可否说的再详细点。

关于要求等..

停几个位置?

上升速度大小?

回程情况?

楼主:

上升速度比较低,最好能随时停止

网友:

齿轮齿条不能自锁,需要增加辅助装置锁紧。
如果系统允许可以采用齿轮带动丝杠,通过丝杠自锁。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没有自锁功能,要实现你的要求可以采用丝杠螺母副传动,既能上升、中停,又可以自锁。

网友:

见过用齿轮/齿条的,要加一个电磁棘轮,上升是自锁的,下降要打开,也有用气动棘轮的,

用丝杠/螺母也有自锁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丝杠/螺母都可以自锁的,

自动停车场的升降机构是带刹车的减速电机+自锁杠杆,在顶端要下降的时候要打开自锁杠杆才能降下来,防止误动作。

网友:

还有一个建议.

用调速电机+减速器+刹车片

电机上装同步带.同步带固定在升降机构上。

这样的结构应该比较便宜.

同步带和同步带轮都可以买现成的。

个人认为比齿轮齿条好.

还有一点关键是要增加配重.

给电机和刹车片减轻点压力

手头本来有现成图纸.不过在家.公司没有....

网友:

建议采用卷簧,卷簧力的大小刚好等于机构的重力,上下调节时手感特好!
以上装置可见于美国必能信公司的超声波塑料焊接机.

网友:

也可以用螺旋升降机,也就是丝杠螺母副传动,

网友:

感觉丝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