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直齿圆柱齿的渐开线起始圆直径?---[请教]

楼主(2007-07-24):
请教各位,如何计算直齿圆柱齿的渐开线起始圆直径,最好有公式或程序,非常感谢!

网友:

这分加工起始点和啮合起始点。
拿啮合起始点来说,这是个三角问题:过节点与两齿轮中心连线交角为啮合角的余角的直线(啮合线),与配对齿齿顶圆的交点,至齿轮中心的距离就是啮合起始圆半径。

楼主:

谢过阿松前辈!有没有计算卡啊,比如Excel的,或者是带图的计算公式?

网友:

请花一小点时间解决上面的三角问题,你就有公式了。有疑问我愿帮助你。

楼主:

好的,我先算算,谢谢前辈!

网友(2007-10-10):
阿松你好,请问如果是加工起始点呢,怎么计算渐开线起始圆直径?谢谢了

网友:
这有一个计算有效起始园的公式可参考,见附件。

网友(2008-06-10):
利用AUTOCAD画几个圆就能确定

网友(2011-10-26):
用简单的画法几何就可以算出来

网友(2012-02-15):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b1=A×sinα‘-根号下(ra2²-rb2²)
b1:渐开线起始长度
A:理论中心距
α’:啮合角
ra2:配对齿轮齿顶圆半径
rb2:配对齿轮基圆半径
invα‘=【2(x1+x2)/(Z1+Z2)】×tgα+inv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