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子上如何钻孔或攻螺纹?

楼主(2007-07-24):
效率高的办法有什么?

楼主:

是横向,不是轴向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作一个钻模,即一个套筒,内径可以放入滚子并一头定位,上面钻孔和你滚子要求的位置和尺寸一致,作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