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下行惯性大有回弹如何解决?---[请教]

楼主(2007-07-24):
     现在公司开发的一个设备。有一工位是用气缸带动工作件下行。到位时气缸有回弹现象(不是很大,但肉眼看很明显)。分析是动量太大,而空气又是可压缩,在电磁阀断电后活塞仍有动作,使气缸下部份空气压缩,而且限位块是PU材料。之后又因为这压缩力的作用向上动作。   气缸是亚德克的,双杆缸可调行程。缸径32mm,行程60mm,可调范围10mm。伸出杆直径12mm。工作时使用的行程为50mm,也就是说下行时活塞并没有到气缸的极限位置。调速回路是进气调速,气缸所接的工作件约8公斤。工作压力0.4---0.6MPa。限位块装在气缸顶部。是PU材料,厚6mm。而我们又不想换较大缸径的气缸。请教各位大侠,有何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用过的办法:供你参考。

1  在需要定位的时候加一个抱杆刹车,刹缸杆或刹缸杆的刹车片都行,要选好刹车力。

2  加高压反顶制动,要调节,

3  终点快速放气制动。

用刹车的办法比较简单,你可以试试。

网友:

在回路上装一个快速泄放阀,使空气快速排出,消除终点弹力。

网友:

该气缸的选择是没问题的,一般气缸在垂直工作时实际出力按理论出力的50%计算。

网友:

这应该是工件运动速度过快所造成的。可适当降低汽缸运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是动量太大,而空气又是可压缩,在电磁阀断电后活塞仍有动作,使气缸下部份空气压缩,而且限位块是PU材料。之后又因为这压缩力的作用向上动作……”

对于原因的分析有误(会误导以为是三位阀)。,所用的电磁阀是二位五通阀。气缸下行后电磁阀并没有断电。也就是说并没有产生气缸下部份空气压缩,因为下部份直接通排气口了。因本人对气动不是很熟悉,加上不认真分析。导致分析错误。对此在这做个自我检讨,并做出更正,希望大家避免我的这种轻率下论断的毛病。

网友:

气路可在气缸的进气口和出气口各加上调速发,这样气缸运行会更平稳。

网友:

加调速阀外还加缓冲,一般是不会有回弹的了.

网友:

"以前用过的办法:供你参考。

1 在需要定位的时候加一个抱杆刹车,刹缸杆或刹缸杆的刹车片都行,要选好刹车力。

2 加高压反顶制动,要调节,

3 终点快速放气制动。 "
杆直径12,刹车怎么做了,?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了,

网友:

同意加设单向节流阀,排气节流,很方便!

网友:

加一个缓冲器就可以了,多大惯量都可以缓冲掉,SMC型录上有,亚德客不知道有没有。

楼主(2007-11-17):
最终的解决还是换了大缸径气缸。因为惯性较大,而且在一两个工位上要求有一定的速度。而装缓冲器空间和和位置不便。(气缸接有较长的加长杆)。

网友:
如果气缸速度较快,配管管径太小时,会出现上述情况。

网友(2008-12-08):
加个定位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