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T1050无心磨床砂轮问题---[请教]

楼主(2007-07-24):
   我厂的设备MGT1050砂轮需要换新的,但不晓得应该用什么磨料的砂轮和好大的粒度,大虾救济啊!!

   现在这台设备主要用来磨削硬度HRC50-70 ,粗糙度0.2-0.3,请大虾指点

网友:

硬度有那么高是什么材料呢?还有你需要磨削的余量???

网友:

用32A120L或者19A120L(100到150L或者K的都可以的).FA材质的也可以
如果被加工的工件很硬的话可以用5SC80L或者120L的砂轮.
因为不知道你被加工的工件是什么材质,推荐以上材质的砂轮.

网友(2011-12-17):
棕刚玉嘛  120粒度的就可以达到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