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抛光,在做一批数控机床护罩上的拉手---[请教]

楼主(2007-07-24):
我公司现在做一批数控机床护罩上的拉手,就是门把手,可是怎么抛光都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我们用的是手动打磨机抛的,请问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

不锈钢很难打磨。一但把表面给破坏很难修复。最好买现成的。实在不行在自己做。如果自己做要注意尽量不要破坏不锈钢表面。实在不行何以拿到外面抛光。有些公司有专用设备。表面最好也处理一下

网友:

门把手外形比较复杂,手动机械抛光不好处理,建议要么震动抛光、或者电化抛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