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是不是和其体积尺寸成正比---[请教]

楼主(2007-07-24):
虚心请教,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是不是和其体积尺寸成正比呢?

- ~ G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的体积越大,是不是功率就越大?

网友:

同型号,同转速的三相电机可以这样理解。

楼主:

应该是在相同同步转速的条件下,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功率越大,外形体积越大,型号越大,

楼主:

在同一机座号时,电动机型号的横线后面的数字表示电动机的极数,极数越大,转速越低,尺寸重量越大,价格越高.

网友:

也有同样磁极对数=1的异步电动机的体积小于功率大N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同样磁极对数=1的异步电动机的体积小于功率大N倍的。

你说的应该是特殊情况吧,磁极对数=1,也就是有两个极,例如Y90L-2和Y160L-2,肯定Y160L-2比Y90L-2体积大,而且功率也大,你能举个例子来说明你的情况。

网友:

工频~~~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 e ^" G h 工频~~~中频。

; s X. N# E1 H

麻烦你能说具体点吗?一般都是采用工频啊?

网友:

是用于要求高转速的特殊场合。比如早期建筑用的高频振动器,电动机是对极的,配套是200
赫兹的中频电源,同步转速是12000转。

网友:

感觉这个说法不妥

网友:

感觉这个说法不妥,不知道谁能纠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