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阀的控制压力如何选择?---[请教]

楼主(2007-07-24):
我们设计的一个液压系统选用了EATON的优先阀,但不知控制压力如何选择,有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优先阀?没听过.EATON的插装阀很出名.还是固陋寡闻,见识浅薄呀

网友:

这要看你的系统的工作载荷(确定安全阀压力)以及管路的配置(确定内控、外控以及控制压力)
最方便的方法是联系Eaton的工程师,告诉他们你的应用场合,他们会帮你配置

网友(2008-03-31):
你说的是不是转向优先阀呢?

网友:
你说的优先阀不知道是那一种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静态信号的,还有的是动态信号的
优先阀压力设定主要是看你所需要的压力,不能简单的回答你啊
我所应用的静态信号负荷传感型的全液压转向压力设定的是10MPA

网友(2015-02-09):
这应该得看你系统的压力

网友:
联系Eaton的工程师

网友(2015-04-19):
对啊,得看系统压力,比方说优先转向的优先阀要根据转向时的压力来定

网友(2015-09-06):
我一般选这东西都是确定好一些必要的参数,然后打电话跟厂家联系,让厂家的工程师来匹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