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盘与直振之间是怎么连接的?---求助

楼主(2007-07-25):
各位前辈,小弟刚入门,问个低级问题,震动盘与直振之间是怎么连接的?

谢谢各位前辈解答

网友:

这要看什么是送什么零件啊,还有要不要料满停机,缺料自动启动功能了,反正要具体分析了,你提问很笼统.我也笼统回答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问得大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行,工况不同,采用的方法也不同,有的零件甚至可以省去直振,采用滑道靠重力送料。一般自动机都要具备缺料-待料-超时报警功能的

网友:

自动上料时是不是可以不用直振,有时送很薄的料时,直振反而会引起叠料、堵料,能介绍以下直振的作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动上料时是不是可以不用直振,有时送很薄的料时,直振反而会引起叠料、堵料,能介绍以下直振的作用吗。

一般情况下,工件可以利用重力靠滑漕送到需求工位,不过当有的工件在滑漕中有堵塞等现象时,用直振比较方便。

" T6 v* l G s

直振一般是电磁式的,内部有一个电磁铁,外面几个倾斜的弹簧板,利用磁铁吸力是弹簧板发生变形,靠弹簧的变形向前送料

一般直振具有储料功能,当振盘送料不畅时可以起缓冲左右,防止马上报警;利用直振还可以将工件送到较远的位置,而这是振盘做不到的

关于送薄零件叠料、堵料的现象,应该这样处理:

首先,直振料道的高度不能太高,一般为零件厚度的1.2~1.5倍,并且料道上面应该有透明材料(一般用有机玻璃,方便观察)压住一边或两边,以防料重叠;

其次,料道要尽量平滑,与料道接触面较大的零件,料道下要开避空槽,使零件与料道的接触面积尽量小,减少摩擦力,送料才会更顺畅。

网友(点评):
版主解释很专业!目前振动盘很火的,几乎无行业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G4 \4 P 自动上料时是不是可以不用直振,有时送很薄的料时,直振反而会引起叠料、堵料,能介绍以下直振的作用吗。

% _' U8 e7 I u3 e$ _# L. a

一般零件的厚度超过10个丝,就可以通过使用高频精密调频振动器输送零件了,控制好了就不会叠料。

当然零件的外形也会对送料造成影响,所以要根据零件来具体分析,我们在制作振动盘之前通常都会要去对方寄些样品给我们,以便我们对样品分析,最终做出产品。

网友:

三级管能用振动送料器来送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级管能用振动送料器来送料吗?

你们三极管的封装形式是 TO-90的吗?要求出料每分钟多少个?还有排序方式如何?

网友(2008-08-29):
平振,沿着主振动走料速度方向(近似一个圆周)的切线方向,开缺口,连接平振.

网友:
同意楼上们的意见。

网友(2008-11-24):
一般都不会在同一台机上用的,只是有个时候送料实在太长,才会用直振来补充,不然的话,有直振就不用振盘了,有振盘就不用直振,就这样子的

网友D(2009-06-04):
其实不然,在我们接触的客户里,一般都是振盘与直振配套的,也许是因为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而省去直振,但我们优先考虑设备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对于超薄类产品,并不是一般振动盘厂家能解决的。我们做的最薄的工件0.08mm厚,如果是按照传统的制作工艺肯定死得很惨,不便多讲啦。

网友:
很好,长见识了

网友(2010-08-19):
就是没连接,有一定的间隙,怎么不参考别人的呢?

网友(2011-03-24):
有一定的间隙,没连在一起。

网友:
平振与圆振一般无需连接!但需要斜面对接!

网友:
震动盘是个大学问,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弄得怎么清楚,哈哈!

网友:
薄片从圆振盘传送到直振会容易产生层叠或碰撞,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进行对接过渡?

网友(2011-08-11):
要具体分析了,制作振动盘之前通常都会要去对方寄些样品

网友(2012-09-07):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然,在我们接触的客户里,一般都是振盘与直振配套的,也许是因为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而省去直振,但我 ...

你们工厂是在苏州吗?我有款产品厚度0.1的,想做振动盘出料。

网友(2012-11-01):
振动盘与直振之间留有一定的间隙,一般两者频率不同,接触会产生噪音

网友(2013-03-10):
看送的料而定

网友:
一定需要间隙

网友:
是啊,一般不会把振动盘和直振连接起来,在对接的地方有间隙,对接的地方要调整好,否则会影响出料的顺畅度的。

网友(2013-05-02):
不明白直振的工作原理

网友(2013-07-15):
振动盘送料怎么避免静电摩擦啊

网友:
大进小出的办法

网友(2013-08-27):
引用 网友D:
其实不然,在我们接触的客户里,一般都是振盘与直振配套的,也许是因为出于节约成本的目的而省去直振,但我 ...

0.08厚的  有办法区分正反面吗?

网友(2013-10-19):
振盘和直振不可以连接起来,接口都要有间隙,要根据不同产品对应不同开头的接口!

网友E(2013-11-30):
塑料小件 或許有靜電問題 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塑料小件 或許有靜電問題 要注意

怎么解决塑料的静电 现在振动盘塑料有吸力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2015-07-09):
没看太明白,有图吗

网友(2015-12-24):
直振上面加滑槽?

网友:
据我了解,这两个机构是分开工作,可以分别控制,似乎不存在连接。振动盘分料、上料,直振储料并送至工作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工件可以利用重力靠滑漕送到需求工位,不过当有的工件在滑漕中有堵塞等现象时,用直振比较方 ...

如果是一个长条的东西呢,大概是厚度1mm长300mm,宽3mm.可以用直震吗

网友:
震动盘可以做多大?

网友:
不需要连接,可以有一点见习的

网友(2016-03-24):
8 Z0 c  B8 ?# M) v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