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铅快削铝合CB56BD-T8相当于国内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7-07-25):
求教日本无铅快削铝合CB56BD-T8相当于国内什么材料?

CB56BD-T8   无铅    抗拉强度N/mm^2  >420-440   条件屈服强度N/mm^2   >320-330   伸长率15

 g0 M8 H

网友:

楼主好!

在日本(JIS)变形铝和铝合金牌号、化学成分和产品类型表中查不到您的牌号。

楼主:

各位大大,根据特性也找不到吗?难哦难哦。唉!!!

网友(2009-01-16):
刚从网上搜索:http://blog.hc360.com/portal/per ... it.do?blogName=ahfu
日本CB56-T8是不锈铁材料,相当于中国的2Cr13,即日本也叫SUS420

有待考究这个说法!